铭瑄G31 诊断卡跑00 测供电正常 有几个电容短路

楼主(2010-11-13):
显卡插槽 边上圈上的3个电容两脚对地短路  还有北桥旁边的两个贴片和一个立式电容短路

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大家指点下 谢谢

网友:
LZ既然测出有问题,为什么不先修复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拿下是好的 拿下来之后电容两端插口还是对地短路

网友:
NB可能极大,LZ有打北桥信号吗

网友:
北桥挂了可能。

网友:
北桥挂了的可能比较大
可以取下散热片测北桥上的电容是否对地
也可以通过内存假负载测北桥AD线是否正常

网友:
短路了   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
手里工具有限  理论知识掌握的也不多  我只是个新手  呵呵  谢谢各位指教  我叫客户换板子啦 ~   看来以后要多学习啦

网友:
桥旁边对地阻止低很正常,看下是多少欧,有的不算短路。

网友:
万用表你有啊,测测北桥虎的电容有短路没,换板的选择不错

网友:
查电容所相连的无件,看图应该都是连着场管,拆下场管再测电容是否还短。

网友:
场管一般生客户的板子我都不给拆。。 风枪就有个8205  拆起来太费劲 有时候连焊板一块翘起来 用烙铁吧,旁边元件太多 又不好下手  呵呵

网友B:
哪有修板的不拆零件的?难道你不想修?拆场管一把风枪吹吹就下来了,你这样大家提再多意见都没用啦。

网友:
刚开始修的时候就是不要怕修坏。拆管时就不要怕板吹坏,其实板很耐高温的,你只要有耐心就好。所谓有志者,事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有修板的不拆零件的?难道你不想修?拆场管一把风枪吹吹就下来了,你这样大家提再多意见都没用啦。

呵呵  不是不拆  要是熟人的我就敢拆 生人的怕万一拆坏惹麻烦  拆坏过好多次了 不是脚断了 就是焊板翘起来  现在有空就用料板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