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换IGBT实例(通过)

楼主(2010-11-13):
前几天修了个主板,不过只是电容爆浆,换上就好了。
今天手头有个电磁炉坏了。写个维修过程,希望能转正吧。
故障:上电炸保险
分析:可能是大电流输入回路有短路点或元件击穿所致
检查:测量保险是否损坏,未损坏。。测量电容电阻均正常,万用表拨在 R×10KQ 档检查IGBT,发现IGBT损坏。
电路图

购买的IGBT

准备开工,已拆卸完电磁炉,嘿嘿。

看看工具。电烙铁已经热了

拆下散热片

更换这个小东西。

顺便涂点导热硅脂
装好,上电,测试,哦了。一切正常。

申请转正嘿嘿。谢谢管理员啦。图片上有个小纸条,写了3n11,可以证明是原创滴哦。嘿嘿。

网友:
IGBT都通用吗?原来搞过个电磁炉,ms是美的的,也是烧保险,IGBT烧了N个~~后发现应该是大电容坏了~~可惜找了好多地方找不到啊~~~

网友(点评):
功率管管脚排列都一样,参数高的代参数低的,我都是用fga25n120通代,注意有的功率管内含阻尼管

网友:
没通过呀。呵呵,老大看看,不行就得找块主板修修再发了

网友:
内容符合,把图处理下(分辨率<600*800)传到本站。就可通过。

网友:
老大搞好了。嘿嘿。3Q

网友:
啥时间基地该厨电基地了,抽油烟机拆解过程可不可以发过来,加分不?

网友:
不是吧??????电磁炉也能转正??
太假了。我有点不相信我的眼睛

网友(2024-10-17):
只是一个实践,自己的一个经历,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