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显存可能代换?

楼主(2010-11-13):
显卡的显存颗粒是HYB18H512329AF能不能用HY5RS573225AFP-2,我换上后C区:33-------63报错,

网友:
都是HY的一般没问题,我试过HY换三星的不行

网友:
这两个颗粒的单个容量都是64M的吗?

网友:
HYB是英飞凌也就是现在的奇梦达,是GDDR3的是512Mb的,也就是64MB,位宽是32!HY是现代的也叫海力士,也是GDDR3的,也是32位的,工作电压都是1.8V.容量我不敢确定,感觉你那个现代的编号好象不大对,如果没有中间那个7,是这个编号的话HY5RS53225AFP-2,应该是64MB的!

网友:
刚才查了下HY5RS573225AFP-2应该是8m的!

网友:
HY5RS573225AFP-2应该是256Mb,容量是32MB,32bit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找饼哥课件里面的显存芯片说明看一下一样的就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