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变态的世纪之星 铁甲勇士3.绝对是是13009 杀手

楼主(2010-11-13):
              铁甲勇士3。对于这个电源 我实在是很无语。最开始的时候,3年前,这个电源是带不动9600GSO 的显卡,烧焦了5V 的红线。我整条红线 都给换了。在换红线的时候,还曾经不小心和黄线短接了一下。微微火花出来。电源呈保护状态,不能触发。断电220V 2分钟后,从新触发电源,一切正常。由此 我得出结论。这个电源是正常的。

              3年后的某天,我觉得这个电源用料少,就在220V 入口加了一个电容(多彩电源拆下来的),然后有换了一个静音风扇,结果风扇的正负极又碰在一起了,又一阵火花出现。我以为电源又是呈保护状态,很放心。2分钟后 有再次,插入220V,触发电源。结果~~~碰 碰 碰 碰  2个13009  炸毁,13009 下的电阻,2极管 炸毁,4个。那一刻 我简直就想
              没办法 只好硬着头皮去修了,还好 炸毁13009 其中一个下面的电阻还是完整的,这样好办 这样好办。用最笨的办法,依葫芦画瓢。换上去 耶~完成。心中一股成就感出来。

             上机 通电  带7300GT  250G  DVD 刻录机  开机24小时 下载 游戏 那个心爽呀

              噩梦正要开始。某日,在带电工作情况;发现这个电源 的5v 12v 接口有点松,用尖嘴钳 轻轻的夹了一下,想不到,又碰了一下,红线和黑线,NND 又短路了。没办法 只好断220V  2分钟 再通电。

               天呀 不要了 电源没反应了。不慌不忙,拆开电源测13009,发现一只13009差不多要导通了。所以就是这只13009了 马上用了2个 基本全新的13009 换上。通电 爽 又修好了
                   想来 想去觉得不对,为什么 红线 黄线 一短接  就烧 13009捏?百思不解,行 算你世纪之星 狠  打死我再不去碰这个电源了。好 相安无事1个月。

                   今晚 无聊 发现鲁大师有温度,耐力测试(硬件温度监控那项,右边那行) 我就试试看,结果 看见显卡温度上升到59°就黑屏了,,没办法 从新来。

                    开机没反应?不是吧?拆出来短接绿线 和黑线看看?还是没反应,拆出来 看看/13009 有一个又基本导通了。

总结:13009 前后 我已经换了3次,每次前2次都是短接红线黄线烧毁,最后一次是用鲁大师 温度耐力测试烧毁。

问题:为什么 这个电源 短接 红线 和黄线 就烧13009,为什么每次都是中间那个13009?不是有保护电路么? 为什么用鲁大师温度耐力测试 又烧13009?这次是功率太小,还是? 现在没有电源 无法上传图片 师傅们就原谅我一次吧、在线等待 解答

网友:
此电源用的是ATE 2008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我一不小心碰了下鼠标,进了楼主的贴了,短接能不烧吗。负载过大

网友:
两天修了50多个长城电源大部分是辅助问题,13009也坏了不少 ,13009 有大管和小管之分,大的有个铁片,小的跟 c3866差不多吧,

网友A:
一般都是有短路保护的啦~~我就不知道什么这个电源的短路保护失效了

网友B:
可能13009 b级电阻阻值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13009 b级电阻阻值变大了。

要是说 13009 B 极电阻 变大  ,在使用过程中 还能正常么?

网友C:
是不是下面的管子击穿了.上次我遇到个长城的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下面的管子击穿了.上次我遇到个长城的也是这样...

所谓的下面的管子 穿了 是指什么管子?

网友:
纠结的13009~~~~~~~

网友D:
想知道 多彩电源拆下来的一个电容如何加的? 是 仅并在原来的一个电容上的吗?

网友E:
推动不正常,着重查13009周围电路。

网友:
只用一个电容并在原来的一个电容上,会导致上下两组电容上电压不均匀,特别是带重负载的时候,那一组上的的13009就危险了.100K~~500K泄放电阻,一组开路也有这样现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 多彩电源拆下来的一个电容如何加的? 是 仅并在原来的一个电容上的吗?

是的 就是直接移植过去 我看见2块板型 查不多 就直接移植了 哎 ~~杯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推动不正常,着重查13009周围电路。

今晚 发火 把13009 周边所有电阻 2稳压2级管 全部查了个边 电源很争气 没让我查出故障,所以我就直接换烧的那个13009  另外那个好的 就不换了

网友:
给我的感觉。楼主怎么总是在维修时候造成短路呢?可能是不小心吧,在高压区绝对得小心才好,不过这种电源看来用料方面也是差了些,我从来不用什么金河田、世纪之星、长城这类的,一直都用先马的,感觉还不错,绝对不是做广告。

网友(点评):
金河田.长城还不行?

网友F:
还要烧的如果你的电容加的不合适

网友G:
估计你换的管子质量都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你换的管子质量都不太好。

不可能吧~~~一次说13009 质量不好 还可以 都换了3次13009了~~~总不能说都是13009的问题的~~个人觉得 肯定是保护电路失效 才导致13009 击穿

网友:
没有人指导一下么?

网友:
推动电路不平衡,楼主真是个电源杀手

网友H:
MOS 下面均流电阻 不均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MOS 下面均流电阻 不均衡吧

mos管 下的均流电阻不平衡 能导致保护电路失效?我仔细查查

网友I:
呵呵,见电子幽灵了,有时候什么元件都正常,它就是不工作,有时候原件有不正常的它又能工作

网友J:
换一个批次的13009看。再有换上去的电容最好也要对称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见电子幽灵了,有时候什么元件都正常,它就是不工作,有时候原件有不正常的它又能工作

哎~~~电源看起来就是那么几个元件 出现奇怪的问题 也是超级麻烦de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一个批次的13009看。再有换上去的电容最好也要对称换啊。

同一个批次的13009 问题不大 我都是拆机 拆一对的~~电容绝对是原值对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有短路保护的啦~~我就不知道什么这个电源的短路保护失效了

红线和黄线相连保护电路不起作用的,保护一般是对地短路时才起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红线和黄线相连保护电路不起作用的,保护一般是对地短路时才起作用的。

好像 我以前碰到黄线 和红线  火花出来一下, 等2分钟 在通电 就好了~~~现在红线 黄线碰一起 马上烧13009

网友:
明天找一个杂牌电源 试试看 短接 红线和黄线

网友:
期待,传说中的电源杀手~!

网友:
维修电子设备一定要小心 不要短路  否则故障搞严重了  无法修复,给你参考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655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要烧的如果你的电容加的不合适

电容都是原来的,最多就是同值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K:

长城的市场占有相当大,所以出故障的概率就高了些,在我遇到坏的电源里面,联想的就是航嘉,很多组装都用的长城。所以出了故障的很正常。长城的当然可以,我以前也很认这个牌子呢。

网友:
换要两个一起换,而且是同一批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