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自动上电不跑马求助。。。

楼主(2010-11-13):
客户上午拿过来一台主机说要装系统,于是我把电源插上只听,噗的一声看件一道闪光,然后就从电源里面冒出了烟。最后换上新的电源,主板自动加电,检测卡是00。南桥有点热。请问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先量一下各个主板供电有没有短路,再短接开关针看能否关机,不能关机就查触发电路,IO和南桥,还有绿色线到IO.

网友:
恩好,我先试试。。

网友:
第一排的CPU旁边的MOS管  G级1567  S级24 D级440-1634逐步上升
第二排 MOS管 G级1064  S级 4   D 级24

短接开关针 不能关机

网友:
看你的图  好像还没有复位   先查查 供电  时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