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不进系统

楼主(2010-11-13):
        碰到一个IBM T40的机子,系统装好之后第一遍能进系统,关机重启过LOGO黑屏,过一会蓝屏 ,是什么问题啊?硬盘好的

网友:
可以看看内存条的问题

网友:
对看看内存  再就是换个南桥有的做不进系统是南桥的问题 但极少数 注:硬盘有南桥控制

网友:
不好意思  太的太快了 不是‘有’ 是‘由’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就换过内存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显卡?是不是独立显卡的?要是就用手压着那块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第一遍的时候是好的,关机重启后就黑了,过五六秒又蓝屏,压了也是那样子.....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下能不能进,进去把显卡驱动卸载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