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M1920W

楼主(2010-11-13):
接到一台清华同方的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一直亮,屏上什么也没有,拆开看了一下,也没有什么外观损伤 ,请教一下各位修过这款机子的人

网友:
先看看有12V 5V没把

网友(点评):
指示灯一直亮,5v,12v应没问题

网友:
屏线可能有问题!

网友:
测一下灯管是否好的,要是好的,那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这款显示器一般都是高压保险断了

网友:
清华同方LM1920W 显示器是大宇代工的,如果电源指示灯一直亮,应诙是高压线圈开路或局部短路,使升压IC保护,CCFL停止工作,屏上什么也没有.

网友:
提问题还是要给一些基本的数据。电压测试过没,开关机起作用吗?

网友:
就是嘛,你什么都没说别人怎么帮你判断阿。都不知道机器是什么状态。要别人帮你判断,你要告诉别人机器的状态,你做过什么检查,有什么结果?别人根据你测得的数据才能判断。要不然那就不叫判断,那只能叫猜。别嫌我多嘴阿,我现在想帮你都不知道从何帮起。

网友:
  LZ再说详细点吧

网友:
那开关机是否正常?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这样就先用外接的灯管看一下

网友:
是驱动板上的资料坏了吧!刷一下资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