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 没信号

楼主(2010-11-13):
今收到一台显示器1. VCC5V 2. VCC5V 3. GND 4. GND 5.ON/OF 6. BRICHTNESS 7. VOLUME 8. MYTE
7没电压,其它正常 就是没信号 。请高手指示一下,还是就是看见有量VGA阻值的,不知道量那个针呀,阻值是多少

网友:
主查  驱动板

网友:
量VGA引脚1、2、3脚,分别是红、绿、蓝,阻值都是一样的,还有行场信号是13、14脚

网友:
换了一个驱动板好了

网友:
请问你那个驱动板在哪买的,买了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