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208高压板坏了

楼主(2010-11-13):
DELL2208的22寸显示器不通电,拆开看了一下,有一个为0.47欧/2WJ的电阻烧坏了,用表一测,不通,这个电阻是暗红色的,可以用什么样的代换呀,还有MOS管7N65C ,也坏了,三个脚测都是29欧左右,想请教一下,那个电阻有什么 作用,(我感觉像带保险作用吧)可以用线直接导通吗,因为那样的电阻找不到呀,场管可以用3N开头的代换不?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电阻的呀,。。求助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提问前,先搜索一下以前的相关帖子。

网友:
找了个2W  0.47欧的色环电阻,7N56C用10N60的代换了,还是没好,大电容两脚的电压只有58V,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那个是场管接地的保险电阻,同时也是电源管理IC过流过压重要的取样点,不可随意代替!像你这个问题,估计是场管、电阻、电源管理IC、甚至光耦,整流桥堆全都要检查更换了。

网友:
从桥堆开始换,一直换到有用为止

网友:
3N不可以。换比他大的

网友:
小电阻是这儿开关管S极的接地电阻,不能直接导线接地的,开关管可以用你说的10N60代换,根据你的描述,应该还有其他的坏件,可以查开关管G极通往PWM芯片输出段的电路,一般10-100欧左右,期间经常有个加速二极管和小电阻并联,很容易坏;G极接地稳压二极管,看是否击穿,很容易坏;还有PWM芯片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建议你下个PWM芯片的PDF资料,有的资料阻容元件规格大小标的很清楚。液晶电源损坏严重的我都对照图纸修理。当然,电源芯片也是要换了试验的。

网友:
不知道哪的问题,用10N60的管子代换了,电阻找了个0.47/2W也不行,还是烧,连保险也了,整流桥测了是好的,不知道哪的问题,很郁闷,已订了一块电源板,DELL的,PTB-1918,95块钱带运费。回来了再看看吧,哪不一样

网友:
大电容的电压只有58伏时,大多都是整流桥坏掉,先保证大电容的电压300伏再考虑其他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