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收到了四个坏电源,可惜我还不会修电源,郁闷!

楼主(2010-11-13):
如题,不敢接触电源,因为我比较怕高压,呵呵,虽然我大致还能分得清高压区和低压区,但是还是心理这关难过!

这些电源有的是紫5伏,绿线正常,短接无输出,有的是3.3V短路,有的是绿5V,红5V没有!

记得我第一次搞电源时,一不小心搞短路了,弄的整个店里都跳闸了,汗!

而且电源里面的原件大多都是密密麻麻,就算维修,拆焊,测量都不知道怎么下手好!

电源那么多模块都是环环相扣,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怎样处理!

望高手指点!

网友:
高手是给电触出来的,你怕高压可以先用电阻法不接电源,测那几个三极管,场要赢管是否好。试电源时在保险的位置用60W白炽灯串接试,保你不炸

网友:
思路,思路啊,电源可不能瞎修。
见你怕怕的建议你就不要乱搞了。

网友:
我也搞跳闸过。就是把开关变压器接到220V交流。现在正愁收不到电源修呢。你不修送给我吧。哈哈。

网友:
我就是有点怕啊,那次短路搞得一声巨响,然后电源上一片黑!

看好多帖子都是在保险处串联一白炽灯,说是防炸,不知道炸是哪里炸,大电容吗?

回楼上兄弟,我还要留着学修呢,呵呵,不能送你呦!

不好意思,理解错了,炸保险,开关管,什么的都有!

网友:
生学习点基础后,再来维修吧

网友:
我也是新手 你的电源故障 囊括我的所有电源故障了~~~刚好 我也是4个电源 ~~2航嘉 1台达 1 华硕

网友:
搞维修就不能怕触,多动手,勤总结

网友:
我的除了一个航嘉的,其它都是杂牌,找图都找不到!这两天学习修电源有点心得,过段时间贴出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
电源最长坏的就是场效应管

网友:
我知道是场管,二极管,但是具体故障还是要具体分析的,就像看饼哥给一个帖子评价说:乱拆!
而且修电源不同于修主板,有的比较严重的损坏会烧坏大片元件,如果不排除换上了还是会烧!

希望跟我一样想学电源维修的朋友注意!

多谢楼上提醒!

网友:
我有个台钻,一手放在铁架子上没事,结果我我从下面看台子上面。一手放在地上,神呀。。被电到了。

网友:
先把四个电源故障现在象都说一下,你再把电源板都拆上,上图片 ,看哪些元件有明显的故障, 先换掉。先查5VSB有无电源.再看PS-ON,TL494.推动。

网友:
在本论坛上我发表了篇文章 本人维修心得特写 ATX电源快速维修  包你修好百分之九十的电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8354-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载了,有大修版主加分的原创内容,值得一看,其他朋友也可以看看,以前要发现早下了!

网友:
张定文 你也太强了,我也要好好学习啊!~努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师傅。。。。收徒弟不。。。我想跟你学啊。。QQ306759422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刚刚入手这个。有时间可以交流下。

网友:
教你一个不掉闸的好方法,就是在220V回路串个40W或 60W的灯泡,一有短路灯泡就亮就知道了

网友:
电源维修算相对简单的. 以前第一次拆开电源带电测量时也是全身发毛,后到论坛翻基础贴看了几天,修好十多个后就上手了.

网友:
我也是通过论坛学习入了门,相信加以时日你也可以的。

网友:
保险丝串接白炽灯 不如直接做个电源线上串个白炽灯  想用的 时候就 拿出来 ,常用的 电源图纸多看几张 就行了 大同小异  找常用的开关电源控制集成电路的DATASHEET研究一下会很有好处

网友:
电源其实比主板要好修多了。常坏的就那么几个零件。。。

网友:
电源的故障现象多种多样,根据故障现象判断故障部位,逐一解决。先研究电源的原理,再来维修,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主要是电源一些元件不好找啊,只能找些通用点的试换,要不就到网上购买了!

网友:
电源维修应该说在维修行业里还是比较简单的。基本都是交直交直或者交直。不好修的一般是震荡和反馈电路。基本是电容和管子爱出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下载了,就是没下载下来,再给我传一份呗,511061336@qq.com

网友:
我也想学修电源,但电源新的才100多元,二手的才20-40元之间,大家认为有价值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工业电源.大功率的电源。一百多是搞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