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还能修么?

楼主(2010-11-13):
   我台式机的硬盘 80G 的 串口的  前两天 朋友过来不知道怎么下捣鼓的  强关机了几次 结果 进不了系统了  在pe下都检测不到硬盘了  我晕大  不知道这还能修好么  我的资料全在里面呢  用易我 恢复了下 出来的全是些垃圾  真晕了  不知道还能行不?

网友:
-实在不行让专业修的搞吧。

网友:
找你当地象我这样专业修硬盘和做数据恢复的人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有一硬盘,水泡了,在BIOS能认,进系统就不认了,也有重要数据在里面。

网友:
用diskman试试看啊,应该是分区问题哦啊

网友:
已经搞定了 用了个好像是 叫什么硬盘分区修复医生什么的 高了下 然后就能认到3个盘 有一个打不开  好在资料都在最后面的那个盘里 考出来了 就用PQ重新格了下 现在又用起来了 很好 没一点问题

网友:
检不到硬盘应该是电路板问题不用修了才80g

网友:
是分区坏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两个硬盘 一个40G 一个80G的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修

网友:
强制关机导致的问题,大部份和损坏系统文件以及硬盘硬件受损有关系!

网友:
呵呵,运气成份有一点,不过,硬盘也没有那么脆弱的!

网友:
强关机几次分区丢失还不常见。。LZ能遇上真好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