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GN-S28GP密码保护

楼主(2010-11-13):
   前天收到索尼型号VGN-S28GP的机子,开始是不显示,更换显卡之后开机显示了,但是出现密码保护,求教各位这型号的机子密码保护是否跟换BIOS呢?

网友:
这种一般要更换BIOS刷是刷不好的,再者就要考虑以下SB的EEPROM了

网友:
双核的SONY的算不出来的,不过双核的一般又用回是密码芯片的了,把密码芯片清空试一下
DELL的才能算出密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