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 S T软件怎么区分对应的颗粒

楼主(2010-11-13):
小弟新手,第一次发贴写得不好之处大家多多指教
感谢论坛朋友提供RST软件,今天把RST U盘版装好后,就把前两天收来的DDR512M的条子上机测试,结果如下:
现在是不知道软件测试出坏的颗粒对应内存上面的位置是哪个?
U盘

网友:
好好用天拿水擦一下金手指。

网友:
枫之孤夜
的帖子
这种情况不是颗粒坏吗?还有什么可能?

网友:
虚焊也有可能

网友:
我把颗粒用烙铁全加焊过了,全红!!!

网友:
先把你的焊工练好,再修内存

网友:
自己认为焊的还行,没有连锡的。
用表测发现有一个排阻与地短路,一个排阻(8脚 好像是220的)短路会引会红吗?现手上没有这样的排阻。

网友:
从坏主板上拆一个

网友:
排阻拆下来 应该是相连的颗粒短路了 在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