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的液晶显示器怪问题 急急急急

楼主(2010-11-13):
今天有个顾客拿了一台联想15的液晶显示器来修,我接上一通电,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我问了顾客在家什么问题,顾客说是不显示。   我想了一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我马上拆开看了一下高压板上没有什么烧伤的地方,就量了电压,结果电压也是正常的。   灯管我也测试了一下,灯管也是正常的,   然后我把屏拆下来, 我一通电  问题有点不同了,拆下屏以后在通电 指示灯一直亮着。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请教个位大哥大姐     小弟在线等    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检查一下驱动板,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在高压条上面有没有一个环形的电感,如有的话将其加焊,在试机

网友:
高压部分的高压芯片测下   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    我仔细查了下驱动板  结果是驱动板的问题       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
驱动板什么问题啊 分享一下我也遇到过类似故障是换的板解决的

网友:
估计不是电容,就是MCU的问题吧。

网友:
用驱动板代替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遇到不到确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就用通用板代换就知道了,这样也能少花些时间去猜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查到驱动板上的电容有点不对尽  我就把他换了   结果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