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内存排阻的问题

楼主(2010-11-13):
一条KST 2G DDR800内存要返厂,我查了一下,发现有3粒排阻的阻值在10了,我想自己来修,不想返厂.问一下各位师傅,是不是只换了那3粒220就行了?要是颗粒也有坏的那我还是返厂算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表笔 点到两个引脚上了

网友:
没有把握就不要自己搞,自己搞了就没有保修哦。 确记

网友:
不一定就会好的我也有这样的换了没好

网友:
是不是你滴万用表旋转滴量程太大?拆下来测比较好``

网友:
还是返厂吧 应该和220排阻没关系

网友:
如果可以保修建议送修,过保了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
找个焊工好的,拿风枪换一下就知道了。
看不出来的。没搞好照样保修。这样主要是快,不想去发货等。

网友:
   还是免费质 保 吧     过保后在操刀  毕竟 对于 我们来说 修内存还是有风险的

网友:
如果阻值在10了,就不对了,你可以试换看看……结果换后是不是阻值22左右…就ok了。

网友:
阻值在10欧可以用,大于25欧就有问题了。

网友:
阻值在10欧可以用,大于25欧就有问题了

网友:
电阻坏了 阻值还会变小!@#¥

网友:
是我的话,我就拿去保

网友(2011-01-09):
用软件测试有没有服错?

网友:
试一试也无妨,现在内存还是比较便宜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