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信号输出,但是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10-11-13):
     刚刚修了一个显卡,加焊以后,看显示器上有信号输入,但就是黑屏不显示!不知道怎么回事,高手帮帮忙啊!可以肯定显示器是好的!

网友:
查VGA 的RGB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G接地了,,什么原因???本来是不是不应该接地的啊???

网友:
RGB阻值一样

网友:
G接地明显不对,查G相连的电阻电容三级管

网友:
估计加焊时锡球桥接了。。。

网友:
有可能要重新给GPU植球了。

网友:
用硬币放在gpu上再次加焊 或者换个信号输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