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机器不亮了

楼主(2010-11-13):
主板来的时候是CPU的毛病,我换了一个好的CPU上去第一次亮了特高兴,再试一次就不行了不亮了整了整还是不行啊还是不亮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请有经验的师傅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cpu座子有没有空焊啊

网友:
是AMD的能不能是烧坏了啊,座子也没有几个虚焊的是吧。

网友:
第二个CPU是不是又挂了

网友:
不亮你为啥要换cpu啊

网友:
为什么烧CPU呀,要搞清楚撒,看CPU 电压正常不撒

网友:
这款机我的U 就坏过一次  换U 一般要换一样型号的 不同型号可能会出想不到的故障哦

网友:
看样子,楼主的不是U的问题了,U不会那么容易烧的,检查一下主板吧

网友:
楼主换个CPU试下。 这个型号U毛病多的

网友:
北桥吧,北桥易虚

网友:
你现在主板是什么情况啊,电流跑多少啊?没有碰到东西吗?你吧具体情况,参数说一下。

网友:
是呀,同意11楼的,你什么参数都没出来,只说不亮了,让人家怎么回答呀

网友:
真不会是把CPU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