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主板CPU供电MOS管上真U发烫

楼主(2010-11-13):
近日客户送来一块478主板,说cpu旁边的mos管发烫且有时开不了机,上主板诊断卡发现帧信号灯常亮,但是可以开机,一段时间后mos管发烫,换mos管还是一样。随后发现开机不了了,但是轻压北桥后开机正常,请问这是什么问题。(上478假负载管子不发热)

网友:
MOS管发热有可能是MOS管本身问题,供电芯片输出脉冲不平衡、负载过重等问题造成
不过既然有压北桥能点亮的情况,最好先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