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E280S怪故障

楼主(2010-11-13):
修一台联想E280S
笔记本
,可以进PE系统,也可以进安全模式,进XP屏就掉电,按屏的切换开关,无效.查
电路图
U85工作正常,继续查端口io也正常,问题还在屏开关这一路,结果是EC损坏,更换ec正常
笔记本

网友:
这机器还有BIOS通病

网友:
怎么个原理,请问楼主怎么想到会是IO 有问题的呢?
所说的IO,是EC/KBC吗?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判断EC有问题的呀,还请说明一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高压条和屏供电的开关都是EC控制的。

网友:
要发个图就更ok了

网友:
怎么判断EC有问题的呀

网友:
怎么测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