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关机错误分析

楼主(2010-11-13):
开机和关机的时间, 如果不正常就会出现一些错误提示 , 这里收集了电脑开关机错误分析在电脑出问题的时间可以参考一下:

1·开机提示“DisketteBootFailure”

【故障表现】开机正常完成自检后,出现“DisketteBootFailure”提示信息,无法进入系统。

【故障分析】出现该提示信息,是由于软驱中的系统启动盘有错误,导致系统启动失败,只要更换软驱中的系统启动盘即可正常启动系统。

【故障处理】要解决该故障,使系统正常启动,可按下面的步骤完成。

⑴如果机器确实需要从软驱启动,则用一张正常启动盘替换已损坏的启动盘,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

⑵另一种情况就是用户在使用软盘后忘记将其拿出,而CMOS中又设置了软驱为首选启动设备。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启动计算机即会出现错误提示,此时只须将软盘拿出并按回车键即可从硬盘启动系统。

⑶为了避免以后再出现类似情况,可在CMOS设置中进入“BIOSFEATURESSETEP”设置选项,将光标移到“BootSequence”上,按“PageDown”或“PageUp”键将启动顺序设置为“C,CDROM,A”(即以C分区、光驱及软驱的顺序选择启动设备)。然后按“F10”键保存并退出,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

2·开机提示“Master(\Slave)None”

【故障表现】机器开机自检后,出现“Master(\Slave)None”提示信息,无法进入系统。

【故障分析】同一根IDE数据线上的两个IDE设备必须正确设置主从设备,否则将出现“Master(\Slave)None”错误。

【故障处理】要解决该故障,可按照下面的步骤进行。

⑴检查数据线上的两个IDE设备(如硬盘或光驱),按照设备上的提示,将两个设备分别设置为主设备和从设备,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

⑵在设置IDE设备跳线时需要注意,同一根IDE线上用于启动的硬盘应该设置为主设备,否则系统无法正常启动。

3·开机提示“Harddisk(s)drivefail”

【故障表现】开机自检后,出现“Harddisk(s)drivefail”提示信息后,无法正常进入系统。

【故障分析】由错误提示信息可知是硬盘出现了故障,导致无法正常启动系统。可能是由于硬盘连接不正确,或是由于硬盘本身出现问题。

【故障处理】要解决该硬盘故障,可通过下面的方法解决。

⑴检查硬盘的数据接口,确保数据接口没有损坏,并仔细检查硬盘电源接口,查看电源是否松动。

⑵排除是数据和电源接口的问题后,如果故障仍然不能解决,则需要将硬盘拿到其他机器上进行测试,以确定是否为硬盘本身的故障。

4·开机提示“BIOSROMChechsumerror,Systemhalted”

【故障表现】系统启动自检后,出现“BIOSROMChechsumerror,Systemhalted”错误提示信息,无法进入系统。再次重新启动系统,仍出现相同的错误提示。

【故障分析】该提示信息表示BIOS进行检查时发现错误,很可能是由于刷新BIOS失败或意外情况而引起主板BIOS损坏。

【故障处理】要解决该问题,可按照下面方法完成。

⑴如果刚刷新BIOS,重新启动便出现该提示错误信息,则说明故障很可能是由刷新BIOS失败而引起的。通常情况下,刷新失败后需要将主板送到厂商指定地点修复,除非主板具有双BIOS启动,可以在刷新失败后,用备用BIOS启动系统。

⑵该错误若不是因刷新BIOS引起的,则很可能是因为主板BIOS因某种意外情况损坏,对于这种情况,也需要将主板送到厂商指定地点进行修复。

5·开机提示“CMOSchechsumerror-Defaultsloaded”

【故障表现】开机自检时,屏幕突然出现“CMOSchechsumerror-Defaultsloaded”错误提示,并给出“PressF1continue,Deltoentersetep”提示信息。

【故障分析】该错误信息说明CMOS检验出错,并提示按“F1”键继续启动计算机,或按“DEL”键进入CMOS设置程序。出现此故障,主要是因为CMOS电池电量过低,从而导致了严重的设置错误。

【故障处理】要解决该故障,可通过下面的方法完成。

⑴按照提示信息,按“F1”键进入默认的CMOS设置,则计算机继续启动并进入系统,然后再重新启动计算机,检查故障是否消除。

⑵若重新启动计算机后故障仍未消除,说明故障并非由CMOS设置错误引起。很大可能是因为CMOS电池出现问题或电量不足,需要更换一块新的CMOS电池。

6·开机提示“CMOSSystemOptionsNotSet”

【故障表现】开机自检时,屏幕显示“CMOSSystemOptionsNotSet”信息,无法进入系统。

【故障分析】存储在CMOS中的数据遭到破坏或丢失,就会出现该错误提示信息。只需进入CMOS设置程序,重新进行相应的设置,即可解决故障。

【故障处理】解决故障的具体步骤如下:

⑴重新启动计算机,按“Del”键进入CMOS设置程序,选择“LOADBIOSDEFAULT”选项并按回车键。

⑵在弹出的提示框中输入“Y”,然后按回车键装入默认的CMOS参数设置,重新启动即可。

7·开机提示“CMOSBatteryStateLow”

【故障表现】【】开机自检时屏幕每次出现“CMOSBatteryStateLow”错误信息,并给出“pressF1continue,orDELtosetep”提示信息,按“F1”键可正常进入系统。

【故障分析】该提示信息表示主板上所用的CMOS电池电量即将耗尽,提醒用户尽快更换新的电池。

【故障处理】要避免再次出现该提示信息,可按下面的方法解决。

⑴买一块优质的CMOS电池,将主板上原有的CMOS电池换下,重新启动计算机便不会再出现该提示信息。

⑵若过一段时间后,仍出现该提示信息,一种可能是所买的电池有问题。另一种可能就是主板上CMOS供电电路有漏电现象,这就需要将主板送到厂商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