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软件测试没问题,但是颗粒感觉比较烫,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1-13):
rst测试和进系统软件测试都没问题,只是感觉这条内存上的颗粒比其他内存上颗粒要烫不少,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主板供电, 内存颗粒老化   换其它软件再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推荐的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JACKY内存测试软件  我感觉还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memorytest的jacky版嘛?

网友:
JAKY 1.7 DDR2的版本。不是免费DDR1的哈

网友:
修改SPD。可以稍微改善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修改SPD降频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1.7版那里有卖的?
淘宝上只发现有1.6版的。。

网友:
加個散熱片或風扇...或不然就是降率...應該可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