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型显卡芯片可否彻底解决HP ACER DELL 联想等显卡通 ...
改良型显卡芯片可否彻底解决HP ACER DELL 联想等显卡通病问题

楼主(2010-11-13):
现在有一部分芯片供应商说有改良型显卡芯片,可以彻底解决HP ACER DELL 联想等显卡通病问题,大家讨论一下,之前也采购过之类的芯片,返修问题还是有出现,而且芯片价格之高,很多电脑公司客户很难接受,现在仍在为返修烦恼着。。。。
芯片
显卡
通病
电脑

网友:
没办法,只能这样做了,客户觉得价钱高了 那也就只能返修了,

网友:
还行吧,我做过不下一百片了回来的还是想当少的。

网友:
看你做完后是怎么处理的,处理好的话一般都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换改良的芯片的确有效果

网友:
改不改良不是关键,散热做好才是关键。当然不排除一些极少数的极品芯片。

网友:
还是换改良的好。客户觉的价格高,就不修 了。
加焊只会影响自己的信用

网友:
有没有人用改良一年没返修的?

网友:
改良版的芯片发热量也不小呀

网友:
发热不是问题 芯片的问题在70度以内就是正常的 改良的显卡即使长时间在这个温度也要比原来的那个芯片使用的时间长的

网友:
哪位仁兄,可以列一下经常换的改良显卡BGA 的版本,型号之类的。期待。。。

网友:
改良不改良没有什么用,关键还是看你怎么散热,我用不改良的也没有什么返修的
温州本本维修
哥们,说这话我不支持。你想下,连英伟达公司都承认焊接工艺有问题,而你在说只要解决散热问题,就不返修,试问下,如果都照你这样说,英伟达公司的改良版芯片还有什么用呢?你应该没有真正理解老版芯片容易坏的地方

网友:
真正的改良版显卡,不坏的。就还怕是打磨翻新的显卡芯片,换了也经常坏。

网友:
请大家补充
,改良版芯片:
G86-620-A2-----------------------------带白胶温控G86-621-A2显卡
G86-630-A2------------------------------G86-631-A2
GF-GO7400-N-A3-----------------------GF-GO7400T-N-A3 7400T 升级改良版显卡芯片
GF-GO7200-N-A3 (
7200 7300 7400)-------
升级版本
QD-NVS-110MT-N-A3
G86-770-A2 ------------升级版本G86-771-A2

网友:
改良的效果就是好,没见返修的

网友:
心理作用,是不是改良芯片 鬼知道,老版的芯片重植有铅球一样返修率很低

网友:
换改良,加铜片,散热处理好,跟客户说下少玩游戏,他会理解的。

网友:
这个得看客户怎么用了,当然改良版的还是好点如果做完后处理不好也是一样的

网友:
敬路
的帖子
假如我是客户,我买电脑就是为了玩游戏,不玩游戏我要电脑干吗????

网友:
还是要看客户怎么用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