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个坏屏的SONY VGN-FS15G笔记本,请问用什么屏可以通用?

楼主(2010-11-13):
屏型号为TX39D81VC1AAA,WXGA1280X800,从屏线看起来是30片插,双8的线。请问用什么屏能代换通用,谢谢

网友:
接口,尺寸对就行

网友:
尺寸与分辩率相同,接口同是30P的屏我手上都有两个,装上后一个分辩率拉长,一个分成四个窗口,证明不是同尺寸同分辩率的屏就能通用,,,我估计还要看接口的类型,是S8还是D8有关吧。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码片的问题,这种情况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码片的问题,这种情况很常见

码片是在屏电路板上的吗?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你不防换了屏码片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防换了屏码片试一试

请问码片在什么地方?我在这TX39D81VC1AAA的屏电路板上并没有找到8脚的所谓的码片

网友:
双8的 得找双8的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