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烧ISL6520!!!!!

楼主(2010-11-13):
接到一块技嘉945主板,上电测了没有CPU供电,二话不说,把6520干掉,上电还是没有供电,再换一个还没有供电,把6520拆下来一测,TNND已经挂了,我量了一下好像没有什么地方短路,请问高手为什么会屡烧ISL6520

网友:
电源管理外围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CPU供电 的上管短路12V直接进入到PWM芯片的控制脚不烧才怪。

网友:
LZ的动作还真是快啊,呵呵,可问题就在这快上了。没有作认真的检查,就先换6520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搞维修一定要细心。祝你好运。

网友:
楼上,我的那个不是PWM芯片,那个是内存供电芯片

网友:
楼主你那板子 6520 给南桥供电的?    内存的吧   修过几块技嘉945GZ 的  都用RT代了

网友:
查下芯片的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