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不能接灯管

楼主(2010-11-13):
    一个杂牌液晶拿来的时候屏是一闪 一闪的灯也是一闪一闪。我想这可能是搞压板的问题吧。他本身也是用的通用板是那种老式的。它的高压板是分两快的。有4个变压器。我给它换了高压板后什么都没接就两快板我一通电按键灯正常了。呵呵我以为好了。但没想到一接灯管他又和以前一样了。

网友:
高手们帮个忙

网友:
先不接屏  分开测  电源指示灯闪 可能有短路

网友:
有没有用原来的高压板外接灯管试一下,会不会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我不接屏另外接4根灯管也是这样

网友:
测一下灯管是否有短路(灯管两端没有绝缘好,跟屏框短路)

网友:
高压板有短路吧

网友:
驱动板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的话那不可能不接灯管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