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主板不认IDE设备

楼主(2010-11-13):
一块IBM主板,478的,不认ide设备,在bios中检测时所有的ide端口上不管是否接ide设备都显示not installed 量对地阻值都是970左右,复位脚电压为5v有跳变,这种情况的维修思路是什么。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虚焊了吧

网友:
主板放电。我遇见过。放电好了。放电后机器提示 install ide....等会就认了

网友:
所有的ide都不能认????。。如果是那进bios看一下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设置问题,给主板BIOS放电就好了…呵呵呵

网友:
南桥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BIOS放过电了  我换一个同样板子的BIOS都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