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不认有线,还了网卡芯片还不认是哪的问题?小弟新手,求大师

楼主(2010-11-13):
主板是华硕代工的,芯片还了个原装的还是不行,有谁修过这样的问题,小弟新手,求解

网友:
没人提示一下吗?

网友:
换个网桥试一下

网友:
电压,时钟都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正常,时钟就不知道了

网友:
修过一台HP的笔记本,也是找不到网卡,换个芯片还是不行,最后才发现给网卡供电的2.5V没了,换了产生它的三极管好了

网友:
晶振起振了吗?
话说上次也有台DELL的机器认不到网卡,最后还是换了个USB网卡,客户太急了。最后还是觉得是网卡芯片的问题,拿网卡没现货,客户又等不了,哎

网友:
如果实在找不出问题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个USB的放在板子里面。

网友:
查一下网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量一下晶振起振了没有。

网友:
首先要查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卡供电1.8V有  自身电压也正常。跟南桥和I/O有关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芯片工作正常。

网友:
芯片工作正常,,跟I/O和南桥有关系吗

网友:
量。RJ45接口到网桥的线通不。

网友:
呵呵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外家设备了 关键看壳户肯不肯出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电压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