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520掉电

楼主(2010-11-13):
     修一台宏基   4520反复掉电重启,像这种故障一般不是cpu就是北桥显卡,由于这款机是独立板插显卡,那么就先下掉显卡,看是否还掉电,下掉后故障依旧,有拆机发现AMD的cpu,amd的机子cpu出故障率挺高的,代换了一个,故障依旧。怀疑cpu 显卡 北桥供电不稳定,于是把周边的大滤波电容全换了,结果还是一样,又看到北桥是恩威达的小北桥,故障率也比较高。结果取下来重做,依然不行。没有思路了。就扔一边了。刚好今天闲来无事就拿来耍耍哈。做cpu座子,就剩下它了,不行就查图纸了(图纸不好找)。结果做完cpu座子好了,这款机子都挺难搞的,主要是不稳定,呵呵。时好时坏

网友:
哥们下手够快 够狠呀

网友:
CPU座子不好搞,通常我们这里都不换,用洗板水清理而已。

网友:
这两天也挺郁闷的,HP 的机器,也是AMD的,老掉电。加焊了CPU座后不掉了,死机……崩溃中……

网友:
这样折腾也行啊

网友:
这个机子据说有一处会断线导致掉电

网友:
修过一个DELL的  1400   是供电问题  小器件损坏  导致掉电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呵呵

网友:
一般像是u座坏了基本就是折腾出来了,有图和没图一样

网友:
标题很符合,经验维修~~完全是凭经验

网友:
换CPU试过没有,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娄主一样的问题:宏基4250G,AMDCPU,板插独显,反复掉电重启,加焊显卡重植后都不行,于是在基地里插了一下,结果来加焊了一下CPU座子,可惜的是,加焊的过程中座子边上鼓起了一个包,冷却后量CPU阻值正常,量内存阻值正常,但是现在总是不过内存,不知道与这个鼓包的PCB可有什么关系。

网友:
加焊CPU座的,目前还说还没有成功过,。

网友:
我们老板的设备不好,每次加焊CPU槽都怕怕的~~~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相同型号的,现在重植桥,不行也做CPU座看看

网友:
整个就是换好的 呵呵

网友:
楼主修机器都是凭感觉吗?不得不承认你下手够狠的

网友:
AMD的座子都这个通病

网友:
呵呵,够狠!是不是可以总结下,如果像AMD的U,排除U的故障,就直接对U座下毒手了?

网友:
AMD的CUP发热大,容易出故障

网友:
能凭感觉也可以啊,但是能凭感觉修好就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北桥,显卡

网友:
AMD的座子容易挂啊、确实要考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