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供电跳变

楼主(2010-11-13):
求高手指点液晶电源板供电跳变的维修思路,最好详细点  全面点  我比较菜  谢谢

网友:
你断开高压看看,高压有问题是也是会影响的。
大电容是否鼓包?换个负反馈和431开开。
影响电压跳变的有很多因素的,再认真查查!

网友:
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整流二极管也容易坏

网友:
断掉所有负 载,电压还跳变吗。再不行就是电源IC的问题了。

网友:
我碰到一个是方正19寸的一体板 电源IC 供电管 整流2极管 全部电容 5V稳压管  空载5V 还是不断的跳 晕到

网友:
连接5V和14V 之间的稳压管是14V 稳压的吗 换一个红色的那种稳压管15V 的还是一样 正板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先断开高压板的供电,变正常就是高压板的振荡管短路,还是一样跳变先查反馈回路中的光藕跟分压电阻有没不良,再测开关管G极的电阻  继续供电引脚上的限流电阻是不是变值。最后换开关管 PWM芯片。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

网友:
先段开负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