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500GT故障

楼主(2010-11-13):
9500GT游戏时突然黑屏,测量场管时输出与输入短路。请教是那里坏了。焊下场管测量电路板时还是短路,而焊下的场管测量是好的。郁闷啊!

网友:
gpu的阻值很低的几欧的阻值是正常的。输入端短路你就查下线路看那个IC坏了。具体哪里坏了没人敢跟你确定

网友:
楼上说的也是啊

网友:
这个问题大多都是显存的场效管子变质导致的 你把板子拿下来 洗洗金手指再插上去肯定也亮了的吧 显存供电方面的 看看是否发烫 线圈电感 有异状么 等你拿显卡点亮的时候 用手触摸显存的供电管子 看看是否突然的就不亮了 确定位置 换下来试试

网友:
测测线路板看穿没有!!

网友:
不好意思刚刚没看清标题 发了才看清楚还有其他的!!!

网友:
顺着场管的输出往下查,看场管给谁供电,这种情况是场馆的后级造成的短路,如果给GPu供电,就是gpu造成的短路

网友:
这种卡最容易坏是GPU供电的上管跟PWM芯片 一起坏。

网友:
学习了,我有一片也是场管对地了,准备在基地泡一下了再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