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供电电感过热

楼主(2010-11-13):
七彩虹 9600GT  主供电电感在玩大游戏的时候很热  手放不上   12V输入有个滤波电容16V 470也很热   下管很容易烧坏   换了两次了    用不了多久还坏    不知道什么原因   求高手指点    不玩游戏的时候温度正常     电感热点可以理解   为什么电容那么热呢??

网友:
电容发热,可能坏,电源IC的旁边元件有可能坏

网友:
换个值大一点的电容看看

网友:
测测IC旁的电阻 阻值正常不!!

网友:
电容不会热,电容热是烤的,被周围的电感或场效应管。屡烧下管除了下管型号不符合要求外还有核心供电的电容爆掉或烘烤老化有关。若上 述器件都可以排除,那还有一个可能是电感,电感的铁氧体变质了。我修主板的时候有遇到,有的线圈的磁芯都烧成灰了。

网友:
把PWM芯片 一起换掉

网友:
12V输入滤波电容  16V  470    换成了   16V 1000  故障消失
应该是 16V 470  这个电容软击穿   但不玩大游戏时不热    还有点说不过去

网友:
大多是换的下管型号不符合要求

网友:
先测IC旁的电阻 阻值正常不,正常,换个值大一点的电容看看

网友:
是不是旁边有元件发热``或者换个大V的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