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3):
开机掉电 掉电时间不确定 有时不到LOGO掉 有时刚要进系统时掉 但多启动几次 进系统了 就一切正常了 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关机长时间 在开又出现这问题 100%是电源问题 我换别的电源 故障消失 这样的电源故障怎么修 希望高手给维修思路
掉电

网友:
检查电容有漏电。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换一下试试再说。

网友:
查TL494 4脚的延时电容 50V4.7UF,更换试试。

网友:
打开电源看电容 电容顶端仔细看 鼓起变色必须换 下边也要细端详。
(前端两个大滤波电容、后端那些输出电容都有可能)

网友:
电容容量下降,替换

网友:
这个肯定是杂牌电源,主要是带不动负载,我感觉跟滤波电容没关系,主要还是主变压器输出电流低!
以前遇到过,夏天中电源就没事,到了冬天好像要预热一样,多次启动后才能正常输出!
正常以后运行稳定,说明电源本身也没有问题!当然,也不能排除,老电源元件老化,比如高压区的两个大电容!

网友:
我感觉也和输出部分的虑波电容有关系,手上有个多彩的电源就是在机器上的时候要按几次开关才能点亮机器,后来拆开看了下,发现输出部分的虑波电容鼓了好几个,找同型号的换上就好了,lz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
换待机5V 12V滤波。

网友:
需要预热,估计是电容或什么老化

网友:
杂牌电源就别搞了,浪费时间,修好了,用了一段时间又来了的。是厂家设计本身的功率小,把保护功能调太了,再用下次可能是主板坏了。

网友:
电源修了,保几个月啊???一般是一个月吧,坏了再修咯

网友:
mumatx
的帖子
我的也是多彩 但电容没鼓 所以没换 不知道用换吗

网友:
format304
的帖子
最好检查一下电容的容量,有的时候表面看不出的,但电容会失效

网友:
输出电容或300V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我也修过这种,查了下去,电容换上了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