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U盘安装是怎么安装的呀

楼主(2010-11-13):
字都不多写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8570-1-1.html我是在这看到有人发贴说可以用U盘安装win7 软件下了  系统也下了位 装也装好了 [嘛烦的是安装等了半个小时才好还装了2次结果还是不行郁闷  问题在那个地址上  我也懒得写了  帮我看看是那里出错了  错在哪  最好提供个下载地址

网友:
我一直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可以做WIN7的系统吗?系统又要下载个什么样的呀?
不是说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把WIN7做到U盘里呀

网友:
找个U盘版的PE(老毛桃、杏雨梨云等等都行),下载个ghost的WIN7解压出其中的.gho文件放入U盘,用U盘启动进入PE,后直接ghost安装,下面就全自动化的了。

网友:
能不能说过有技术含量的方法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只有一种方法,我用的安装文件是从微软官方网站下的win7安装镜像文件。

网友:
4楼说的很好呀,还要什么有技术含量的方法…无非也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启动PE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我也试过用U盘安装希统,试了几次都没成功,希望高手具体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软件我以下下来了  选择文件路经他说是错误的  他都认不到WIN7的ISO文件  要怎么装呀   是不是我的WIN7系统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老毛头和金手指这2个   老毛头比较好装点   金手指要用刻录软件来写  你可以去式式  金手指比较好用点  老毛头就只是一个PE系统而以

网友:
U盘好像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用UltraISO加载镜像文件,如图

运行WinToFlash.exe

按提示一步步操作完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谢谢了  我知到是怎么回事了  我U盘给我写坏了不然应该可以的  8G变成8M去了还无法格式化  正在修复中

网友:
靠,讲的这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可以加载XP GHOST么

网友:
什么U盘做系统好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别捡便宜就行  我买了2个U盘  用着用着就变样了  不是变大就是变小8G变4G  2G变4G

网友:
我还是觉得《完美U盘维护工具》可以用,里面有很多DOS工具,还有PE都在一起的,在U盘放个WIN7和XP的GHO就可能装XP和WIN7了。

网友:
先做个引导 然后把W7解压到U盘里然后进PE安装

网友(2011-02-28):
硬盘安装器装就行了

网友:
1.你看到的帖子里的东西应该不含win7的镜像,镜像是要自己去弄的
ghost相当于把盘里的东西复制到你的硬盘里,所以要先下载被封装的镜像才可以。
2.我没试过这个u盘封装的软件,制作封装系统是很头疼的,有些问题意想不到,ghost对应的文件是gho文件,也就是说你u盘里至少要有1个存档的gho文件,这个gho文件里要有win7的压缩系统。
3.封装的win7系统最好是能适用于你自己的机器的,以前也有碰到过, ghost完系统后,系统起步来的状况,要做1个万能的封装系统是需要花时间的,所以建议去下个好点的镜像。

网友(2012-08-11):
用杏雨梨云的   我都是用那个   进去PE后  有的一键还原  可以选定  简单模式 高级模式 手动模式   建议使用高级模式  选定要还原系统的盘符   然后选定用于恢复的GHO软件   再勾选   还原和完成重启  就只需要慢慢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