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1860(型号)代码 卡跑“38”卡死

楼主(2010-11-13):
客户说 用着时死机 关了之后再开就黑屏。去掉光驱 屏 代码卡 跑38就卡死  电流0.75A (CPU :INTEL1800/2M   北桥:RG82855PM  显卡:ATI9000M9-CSP32) 。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
RG82855PM这个桥估计危险了!上次一个同方超锐T31  就死RG82855PM的桥 也是用的好好的就坏了  上CPU和内存 电流就到0.45!你打下内存的AD呢!还有CPU的AD!

网友:
38一般都是不过内存。

网友:
哦!!太神奇了 !开机后用手压压显卡不行 压压北桥居然跑过38到C0 关掉点屏再开 屏亮了!怪了 到底是北桥还是显卡脱焊呢?明天冷机再试....即便好了这样交给客户也是不行的,如果加焊是加那个呢?望有修过的大侠传金送宝 在此感谢!!!

网友:
38的话应该是北桥显卡的话一般是484A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