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17液晶点不亮的维修

楼主(2010-11-13):
今天修了一个索尼17液晶,不亮  指示灯也不亮    拆开 测电源 有12V  5V   不是电源的问题,
测开关按键有3V电压   按下开关 0V   ,不是按键的问题
加焊了一下MCU   好了   ,第二天客户说还是老样子了  又不亮了   ,我想可能是没焊好,拆了再加焊一次   又好了   ,点了半个小时  没问题 ,我断电在开   晕  , 又开不了了  ,和客户说可能是MCU工作不良   先放着吧  ,把客户送走后再仔细的焊了一次MCU ,故障依旧,我想还是从头来修吧  ,这次我把按键拆下  跑线用镊子短接  亮了  再短接下  关了   找到原因了  是按键  后来把所有按键都测下  发现  菜单的按键按不按都是13欧姆, 换个按键 故障恢复,
总结   除了开关按键   且他按键短路 也能造成不开机

网友:
正常,短路了,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这是按键板上有按键漏电有时候用数字万用表测不出来的 用指针的才能测出来

网友:
benq的有很多这样的通病,但万用表测不出来的

网友:
有进按键有了问题,表现了来的现象却是多种多样的,这也是我们以后维修中要注意的事情。

网友:
benq的有很多这样的通病,用万用表量每个按键的电压 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液晶,也是一样的问题,是不是SONY的通病呢??

网友:
经典学习材料

Chinafix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么其怪的事,一定要来围下堆堆三

王大修 -17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按键漏电常见

网友:
有时候按键问题还不好搞,上次修道个LG的按键取了短接就是不行吧开关线拔了短接就行,整了半天  把线给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