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45F-4DN的主板,CPU没供电,请教高手了

楼主(2010-11-13):
朋友送来时说能开机,点不亮.测量CPU供电为0,测量CPU供电端阻值为60欧,测量ADP3418的12V供电正常.输入输出波形都没有,再测量ADP3810的供电12V也正常,EN为1.2V.25-27脚没输出波形.更换ADP3810,故障依旧.在测量主要电压时,发现北桥1.9V供电管有点发烫,拆下测量时阻值又正常.路过的高手帮忙小弟一下吧,多谢了

网友:
路过高人帮忙一下呀,小弟先多谢了呀

网友:
             北桥虚焊

网友:
EN有电压,VID组合有吗?

网友:
ADP3418K与ADP3180(3181,5018,5019)组合的CPU供电老难修了,它始终是我的一个难关,尤其是华硕方形主板,通病就是无CPU供电,运气好的话把主从电源管理芯片换掉就好了,运气不好的话就放弃了,无奈啊!

网友:
VID组合有的,VD1-6是0.0.1.0。01.CPU电压还是为0

网友:
北桥我压了呀还是不跑码,多谢楼上的高手,麻烦您再帮小弟一下吧

网友:
路过的高手帮忙一下吧,小弟跪谢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其他地方的供电是否都正常?都OK的话,就如二楼说的那样,北桥虚焊!

网友:
电源IC  EN出来的脚连啥东西了没``

网友:
换电源IC  看看

网友:
三只ADP3418都换掉吗??ADP3810已换过了.

网友:
北桥已加焊过了,故障依旧,请教高手再帮忙一下

网友:
请教修主板的高手 ,ADP3810的CPU调压数据VID组合,高电平电压应该为几伏呀,还是0.几伏,多谢了,板子还没修好,呵呵

网友:
北桥的那几个供电的管子直接用好的most管子换掉。有可能软击穿了。

网友:
1.9v是北桥的什么供电?主板上应该没这个电压的。

网友:
这个管子的位置在北桥与AGP之间,您的QQ号是多少??我传一下照片给你,这上面我传了几回都没传成功.我用相机拍的

网友:
先搞定NB供电三

网友:
对了,这个板子的供电管理芯片的旁边还有一块ATXP6 的芯片,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这个板子虽然没修好,但从朋友的指教中学习了很多知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后就可是潮流,若这样就被淘汰了

网友:
华硕的这种板子的通病就是北桥和AGP中间的这个场管爱坏

网友:
中间的管子已换过了呀,现在不明白的就是ADP3810的VID调压没有,哪位高手能说一下VID调压是怎么来的??多谢了

网友:
你要查哈控制北桥的供电的是不是RT9202
这个东东特爱坏
还要看内存是否正常
内存供电不正常也会影响的

网友:
发现北桥1.9V供电管有点发烫,

首先北桥没有一个1.9V的供电 确定这个电压标准应该是多少!
现在的情况很大可能是北桥短路了。。。可以找板子对比这个供电点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