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奇怪故障

楼主(2010-11-13):
IBM T42原本故障花屏,重植后正常显示,但不能装显卡驱动,否则进系统后就黑屏,系统已重装多次,安装版的也试过都不行,显卡又重新坐了两次还是一样,内存、硬盘都换过,还是一样,不装显卡驱动时进系统就正常。问一下各位朋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故障,会是哪的问题呀

网友:
换过新的显卡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显卡的问题,最好换一个

网友:
显卡坏了更换个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都不知换了多少个了,还是一样,我感觉也像是显卡的问题,因为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把显卡重做一下就好了,没想到这个显卡无论你怎么做都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算奇怪,重新换个显卡吧。

网友:
还是换一块吧

网友:
到时候定个芯片换上去再看吧。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几例,最后是重做北桥或换北桥解决的,楼顶可以试下。

网友:
进vga模式  试试看啊

网友:
还是显卡不行,您可以没有处理好,记得修过SONY S16的机器,也是这样,一装驱动进系统就蓝屏 可以进VGA模式,显卡一换就好了

网友:
驱动又没有下载错了 ,   或者显卡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换个新的显卡咯

网友:
驱动没问题的话,肯定要换新的显卡了

网友:
如果LZ对自己的功底很有信心,应该在把原来显卡取下来重新植株做上去,还是不行的话,就该考虑要换个新的试试,毕竟这是T40的板子, 北桥和南桥不是里面灌胶的。如果2桥都是灌胶的,这样反复的做BGA,就等着板子报废吧。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就是显卡问题。先烤一下,不行就换一个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北桥问题,不可能吧?悦邦同志能否说明一下你的思路呀?

网友:
我也是新手,楼主搞定了说一下

网友:
有个简单方法可以不用换显卡解决,其实驱动程序没用问题,进安全模式,在设备管理器里,点开 系统设备,找到一带agp 的一项,点击更新驱动,一定不要搜索自己装,下一步,选择pci那一项,保存退出进系统100%好了

网友:
换新显卡吧遇到过,7500的显卡,加焊重值都不行,

网友:
大哥 、这么抠呀 。不会换个显卡试试啊 ...

网友:
这个其实也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试着对着图纸找找周围电路有没有问题。然后再考虑换新的显卡!

网友:
从官方网下载个驱动,看看

网友:
换个显卡。可能会好!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下好消息,,这问题决了,还是因为显卡没做好的原故,本来说要定芯片换的,但还是拿不定是显卡坏了,所以又取下来重植了一下,没想到做上去就好了,不过还是要感觉各位朋友的帮助,谢谢!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可能性大,在有查下供电

网友:
同意6#的意见  驱动问题 有些机器这是这个样子

网友:
芯片本身问题,更换一个显卡吧

网友:
换个新的显卡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零度潜伏"的这方法我试过,

              真的可以,,,,,,,,,,,

网友:
显卡问题,想都不用想了..

网友:
同意 别再搞了.换个显卡吧.GPU里的BIOS出错了.

网友:
显卡坏了吧,可以的话 换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以前也遇到过驱动装不上的问题,重植就ok了,你这个估计是要换芯片了

网友:
要是我会先去官网找最新的驱动和最新的bios

网友:
这个很明显,重植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