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不断电的情况下有时开机点不亮。

楼主(2010-11-13):
    客户送来一块asus-p4vp-mx主板,点不亮,于是开机拆主板检修,发现cpu无供电,于是查电源管理芯片RT9241B供电只有1.5V,于是顺线路查该芯片由一芝麻管T06提供,拆掉更换芝麻管后,5V供电就有了,于是上cpu,发现只要接通电源第一次都能正常开机,但如果不断电第二次开机的话就点不亮了。上诊断卡发现点不亮时RST常亮,于是换AS16ACPI芯片,换后几乎都能点亮,但有时不断电情况下偶尔还是有点不亮的情况,请教行中高手,指点一二,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