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塞主板没有PG信号

楼主(2010-11-13):
今日修到一块三塞主板SIS芯片组的,没有PG信号。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主板上面的内存供电正常,南北桥供电正常,CPU核心电压正常,复位也有,不知道怎么会没有PG信号,请那们高手说下是哪里的问题,多谢,,,

网友:
楼主说的PG是CPU上的还是南桥方面的,

网友:
cpu上面的

网友:
这块板什么问题啊??好板的话就别关他有没有PG啦,,用的是假负载测吗?不一定准的。

网友:
PG信号都是由ATX第8针脚送出的........正确的PG信号走向是由ATX第8针脚到达门路IC,,进入IO或者是直接进入南桥........进入南桥后由南桥转换成不同的复位提供给各个需要复位的部分,在输送给北桥...........进入北桥后在进行转换提供一个达到CPU,这样就成为CPU的复位.......

网友:
有复位了会没PG?是指CPU的PG吗?电源管理芯片没PG的话,板板是没有复位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