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次级散热片附近一6脚电感线圈烧焦了怎么办?

楼主(2010-11-13):
ATX电源次级散热片附近一6脚电感线圈烧焦了,导致每次开机该线圈一打火就保护了。小弟想知道该电感这种情况该如何修,或者用什么代替??

网友:
找个废旧的电源换上去就能用!我经常修到烧5V.12V电感线圈的,主要是风扇不转后烧的,都是这样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拆下烧毁的线圈,按原线径及匝数重绕即可。

网友:
不要用接的,烧焦后表面绝缘破坏了

网友:
从其它的料板上拆一个 装上 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拆一个比较方便,不过注意一下线不要比原来的细

网友:
打火是因为两组绕组间相连引起的,可从坏电源上找一个引脚数相同,体积接近的换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