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IBM X31进水机烧断板层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0-11-13):
IBM  X31进水机烧断板层笔记本维修
   此机是进水机,进水部位在MAX1845U48)及其附近,此MAX1845烧糊,将他取下来后,发现下面板层有破皮的。如图1
将水迹擦干净后,又测一下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都正常,其他地方没有发现异常的元件,于是找来一个好的MAX1845焊上。上电,待机电流003,有3.3V
5V
,触发到0.58A,停止不动,诊断卡所有灯都常亮,MAX1845U49)的2个电感有2.5V
1.25V
输出,MAX1845U48)负责的2个电感没有输出(正常为1.2V
1.05V
,其中1.2V在待机时就由L14输出),CPU电感无输出(正常为1.12V),
因为此机在待机时就有3.3V 5V.1.2V3个电压输出,而此机没有1.2V,所以我们应先把1.2V修出来。
1:待机时测MAX1845(U48)4脚有15.8V11ON15V(控制1.2V输出),触发后12ON23.3V(控制1.05V输出),所以我更换MAX1845,可故障依旧,
2:据自己的经验,把周围元件都加焊一遍,又对照点位图看没有丢件,再次上电,故障仍旧。
3:又测周围的小件,由于没有好板,也不知道这些小件是否正常,于是就放了起来。
2天,客户来了问此机如何,我说明原因后,客户说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又修了半天,毫无结果。但第3天终于修好了,只是去掉了几个元件而已,过程如下:
4:把MAX1845(U48)和他所负责的2 组上下管及L14L15都去掉,从U49MAX1845)的1.25V电感的滤波电容(C582)处飞线到U482个电感(L14L15)后极,再上电,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居然亮了。图2345

哈哈,真是柳暗花明啊,马上把这些地方重新处理一番,上电正常显示。装完考机正常进入系统,客户取走OK!至于后来如何他也没来找我。
修完了,再想想,自己也有些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估计是MAX1845下面的板层烧出问题了吧。
这样的维修过程不知妥否,希望同行们不要见笑,还请多多理解和帮助,错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再次感谢感谢。
以下是此机的PDF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点评):
测试点评

网友:
经验倒是值得学习,可是你的思路我有点不明白,收藏了,以后继续研究。

网友:
非常好的思路,确实值得学习。真不知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网友:
好文章,但是,还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好了,这X31,老是加电,到0,58

网友:
这个维修方法我也用过,不过和楼主操作是反得,我是把下面的电压飞到上面

网友:
只想知道楼主 是怎么想出来的11

网友:
非常好的思路,确实值得学习。真不知你是怎么想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