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845GV

楼主(2010-11-13):
一片联想845的板子是QDI这个厂代工的在进系统时当在“欢迎使用”这个画面不动,键盘灯长亮,测了各供电电压基本正常 虑波电容全板换完 ,网卡,声卡拆啦  换了个南桥无果(修此板之前修过一个进系统重起换DB南桥OK),系统重新装过 ,HDD也换过,   各大虾看到帮忙指点

网友:
换个硬盘,用安装版系统装机

网友:
不知硬盘换没换,,,,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啊

网友:
首先要确认是在裸机状态下试的机,即拔掉所有外接设置包括硬盘;清除CMOS;不行再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找不到这个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0%有换H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