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c61主板 usb接鼠标灯不亮 pci插槽设备不工作

楼主(2010-11-13):
致铭c61主板 usb接口接usb鼠标灯不亮  有5v电压,打地阻值正常。pci插槽上外接pci声卡设备管理器里只有黄色叹号,驱动装了n遍,设备管理器里有声音设备,但是声卡没声音输出(声卡换别的电脑正常,一般的系统可以自认驱动)加pci网卡也不正常。各位老师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
板载的声卡禁了没

网友:
bos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
换个别的PCI设备好用不?U口 PCI 的供电 时钟 复位 DRTY要是都正常的 SB的软故障

网友:
   看BIOS设置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的话 就是南桥了

网友:
单桥的板,优先考虑的就是桥虚焊!

网友:
要是刷BIOS不好的话就重新做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