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无复位的主板

楼主(2010-11-14):
修一主板,上电测试,无复位,查内存桥总线CPU电压都正常,查6566的35脚只有0.4V,细看有一电容,摘掉还是0.4V。换6566,还是老样子,仔细回想饼大师的修板大法,一般信号电路都有上拉电压,难道没有上拉电压??于是顺着电路查找发现通过822的电阻上拉,咦电压怎么没有,那0.4是从何而来啊?不管了接着跑,过孔了,运用饼大师的镊子同步定位法,走了一段,又到上面了,一直走到内存槽下了,坏了,无法跑了,难不成要卸槽,在附近划,终于在内存的240通了,那240脚是干什么用?上基地查吧,一搜,发现有贴说238和240连着,那先试试吧一测果然连着,238是3.3V电压,那就飞线吧,按照饼哥的飞线要点直角走线,上电一路跑马,成功了。客户着急拿走,连型号都没有记下,新手修主板,大家莫笑啊

网友:
平时最怕这种无复位的信号,信号线没有点位图,慢慢跑线,没有这个耐心,正考虑去基地进修

网友:
lz 能告诉下什么是镊子同步定位法的运用方法吗?

网友:
修主板就怕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正常拆外围还不跑马的机器,还有CPU复位电压只有一半的板子,镊子同步定位就是找过孔夹住在反面看另一半镊子的位置,开个玩笑,在基地时被饼大师敲头时记下的,不要笑话啊

网友:
   恭喜楼主   修炼大法成功    可以毕业了

网友(2011-02-06):
走直角线?什么意思?我们布线严禁布直角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