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tat方案烧录 .

楼主(2010-11-13):
一、        连接好所有连线,并打开烧录工具:

二、        点击“Connect”按钮,按钮下陷,并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点击确定即可。(注:如果并口损坏,则在没有连线时点击“Connect”按钮也会出现此画面,请注意!)

三、        如果出现下面的画面,则说明连线或板子有问题:

四、        点击“Device”按钮,在器件列表中选择“ST25P05”项,双击它。

五、        点击工具栏上的“Read” 按钮,然后再点击“Read”,选择要烧录的程序:

六、        点击“Auto”按钮,然后点击“Run”开始烧录:

七、        点击“Dis Con”退出烧录,此时“Connect” 会弹起来:

八、        以上步骤除了“Read”步骤只需在第一次执行外,其他步骤在烧录每片扳子时都需要重复一遍。
九、        I2C的速度不宜过快或者过慢,请在“Config”拦里设置。
十、        3.7.5版本的烧录工具可以自动辨认硬件,因此在“Read”步骤后,每次只需点击“Auto”拦里的“Run”即可。但是3.7.5版本的烧录工具不能重新烧录已烧录过的扳子,3.5版本的烧录工具则可以。

网友:
U盘烧录修复软件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