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瞎.这个接口又不是IDE也不是SATA也不是SCSI的接口.不知道有人知道叫什么没

楼主(2010-11-13):
有图有真相.容量为18G

IBM的服务器硬盘

网友:
并口肯定不是了

但看着象是串口的呀,只是多了2个不认识的口而以。

你可以按串口的方式连接看看。或者看下硬盘背面的纸上说明。

网友:
第一次见.你那硬盘是什么时候的

网友:
应该是串口呀。

网友:
接 口都比SATA小一号

盘上的时间是1999年

网友:
也不是SCSI的

网友:
是不是笔记本的接口种类很多?

网友:
什么口都不行,SCSI更不像,汗,真是无奇不有呀。呵呵。。

网友:
也许是SAS接口的原始版本吧。

网友:
会不会是传说中的SSA接口?

网友:
楼主把硬盘的型号什么的写出来,然后查下不就知道是什么接口的啦

网友:
在网上查这个硬盘的型号,看能不能查到

网友:
是什么时候的硬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sas接口sas接口sas接口

网友:
sas???

是这样的吗?

网友:
sas老接口。。。。。。。。

网友:
第一次看见  原来是这个样子

网友:
感觉是传说中的SSA接口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接口,如有型号上网查查看也许能查到。

网友:
楼主,查处是什么接口没。俺们也想知道啊!

网友:
外星人用的接口~!呵呵~应该是服务器主板上专用的吧?

网友:
可以确定不是SAS,我找了一篇文章大家看一下: SAS的接口技术可以向下兼容SATA。具体来说,二者的兼容性主要体现在物理层和协议层的兼容。在物理层,SAS接口和SATA接口完全兼容,SATA硬盘可以直接使用在SAS的环境中,从接口标准上而言,SATA是SAS的一个子标准,因此SAS控制器可以直接操控SATA硬盘,但是SAS却不能直接使用在SATA的环境中,因为SATA控制器并不能对SAS硬盘进行控制;在协议层,SAS由3种类型协议组成,根据连接的不同设备使用相应的协议进行数据传输。其中串行SCSI协议(SSP)用于传输SCSI命令;SCSI管理协议(SMP)用于对连接设备的维护和管理;SATA通道协议(STP)用于SAS和SATA之间数据的传输。因此在这3种协议的配合下,SAS可以和SATA以及部分SCSI设备无缝结合。

这个硬盘可以确定是SSA硬盘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已经基本上可以确定是IBM自己研发的SSA接口!

网友:
进来开开眼界,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