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主动PFC的电源PFC线圈烧毁的修复

楼主(2010-11-13):
接到一台多彩的坏电源:多彩DLP-430A,由于是多彩电源中少见的主动PFC结构,所以想把它修复:
控制芯片是CM6800,保护芯片是PS223。

该电源的PFC线圈及PFC功率管、保险丝被烧毁,经检查,推动电路的一对三极管没有损坏,类似图中的Q1 Q2。于是直接用一颗场管(NEC K2141)替换坏功率管,并且用漆包线重绕PFC线圈(绕130T,见下图右边线圈),试机,电压、功能正常,但在使用一会后发现电源气味不对,拆机后发现气味是从PFC线圈发出的,其温度烫手,漆包线已变颜色。经检查其他地方无问题,于是从DELL的主动PFC电源上拆下其PFC线圈,该线圈磁芯截面比多彩的大,外观为绿色,见图左边线圈,其上绕有84圈铜线,代换后发现其温度变小很多,工作几个小时仅微温。
     好了,于是我就用旧电源中的次极滤波黄磁芯绕84圈装上试机,结果令我失望,看来绿磁芯与黄磁芯导磁效果不一样,无赖之下从我的破烂中翻出另一个DELL电源,直接将其方形的PFC线圈拆下(其中用的是多股漆包线绕制),长时间试机发现其温度更低。该电源终于修复。

以上右边的线圈是装配在大电容与蓝色陶瓷电容的中间,这个电容是220UF的,原机是100UF的,经检查,线圈发热跟该电容无关,修复后换回原电容,其上电压为380v,这个380V很重要,标志升压电路起作用了CM6800工作了,安装PDF的说明,该电压一般设计成385V的。

网友:
代换功率管的型号忘了,改天再上,下图是修复后的照片,线圈温度终于正常了:

网友:
不同的磁芯颜色代表不同的品质。之前看过好像是蓝》绿》黄,绿好还是蓝色好忘记了。dell的基本都是绿色的。还有被动式pfc线圈和主动式pfc的线圈电感量是不同的,这种替换难保没有问题。
另外楼主的电路图似乎有点错误。

网友:
多股漆包线绕制的PFC电感,自然是主动PFC电感啦,材料是磁芯的。此方形不同与彼方形,低档电源的方形PFC电感用的是铁芯绕制,为被动PFC方式,且绝对用单股漆包线,这版主是知道的。
后来DELL出的同样的电源,这个电感已换成成本更低的圆形磁芯,单股漆包线绕制。
图中的电路是从MC6800.PDF中节选的,沿海才可能弄到多彩的电路图的,但能搞清楚工作原理就可以了。

回答版主:等有机会再买个电感测量工具啦,电感表是有必要的。看来还是参考《无线电》做个算了。

我估计这台电源原装的线圈材料就有问题,所以烧毁。

楼下的,我实在是无语了!##%¥…………%&……*

网友:
你绕的这个只是滤波线圈吧?不是PFC线圈

网友:
修好能用就是高手

网友:
导磁率,电感量不对,电感磁饱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厂的材料也许就有问题吧,不然不应该烧这个线圈

网友:
我在音响论坛上看过,记得说是红色最好的,其它的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