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AOC-TFT1780PS液晶开机三秒黑屏

楼主(2010-11-13):
这台液晶接到时,客户的的描述说,一般开机一下就黑屏,有时会几分钟再黑.我测试时每次都是三秒就黑屏,关掉再开也一样,好像有次时间也长了几秒再黑的.开盖后发现高压包和高压管有虚焊,心里暗自高兴,以为是个简单的问题.加焊后故障依旧,我换个屏试也会黑屏,把屏放到其他的板上试不会黑屏.确定问题在高压板上,可是测量了两组高压管C5707都没有,板上电容看上去也没问题,高压控制芯片是AB9741F,我想换,可是没有这芯片.在网上查了下,把第15脚接地可以去保护,今天下午试了下,开了十分钟还正常,摸高压板有点温度,不算烫,没敢开久,怕烧坏东西.其实我知道去保护有风险的,搞不好就把板烧个洞了,可是实在是找不到哪个地方会引起保护.不知道拿位高手修过这型号的液晶,知道不易发现的故障点.

网友:
我遇到液晶高压电路的问题全部改成独立高压板,然后吧以前的高压电路供电断掉,这样的解决办法最稳定,修好的高压电路不稳定,用不长久

网友:
我也是换通用高压板,返修的几率少

网友:
高压线圈可能有问题了 还就是电解有可能有问题 实在不行如楼上所说换独立高压板

网友:
把15脚接地后测芯片的两路电压跟电流反馈端那一组不对就是中间的元件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能说的再详细点吗,我不是太明白。

网友:
换独立的高压板,里面的空间不太够诶,除非把剩余的那部分截掉,我以前做过一会,那时还不太会去保护,主要是不敢去保护。我今天把15脚接地,试了一天了,还没出问题。

网友:
这么其怪的事,一定要来围下堆堆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到芯片 的过压保护过流保护引脚一般都会有两组,然后去保护就对着测这些引去上面的电压一般都是平衡的如果那个脚电压不对就查该引脚 上的元件。

网友:
谢谢你指点了.你知道长城M99这款液晶吗,这液晶从桌子上掉下来,把上面两根灯管摔坏掉了,因为外壳有些地方烂了,不想出太高的费用维修.所以我想不用这两根灯管,我在灯座上焊两个高压电容,可是还是会保护.高压芯片型号是INI837GN,论坛上说断开第9脚可以去保护,我断开后都没显示了,不知道你有什么好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