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佳00有复位

楼主(2010-11-13):
今天来了一块极佳965   ,开始时是00有复位,查看电压都正常,座是BGA的焊了座和桥,都不行,IO  BIOS   什么都换啦还不行,最后还是00有复位  ,请教一下,  谢谢啦

网友:
cup发热正常不,正常的话查下网卡和声卡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掉件之类的。我碰到过有复位不自检的一块主板,也是把你以上的程序都做了一遍后没好,最后发现时钟芯片旁边少了一块89X的电阻,补上后就一路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