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一台式机

楼主(2010-11-13):
台式机按电源开关没有反应,短接电源14、15脚,电源风扇不转。换电源,能开机了,不亮。换内存,亮了。但不认键盘,不能进系统。换PS/2键盘,成功进系统,可能键盘不兼容。至此又修好一台台式机。可惜我不会修电源,只能处理给同行了。

网友:
台式机现在确实就是板卡级,能不能深化,看有没有时间了。

网友:
这也叫维修么?

网友:
这是维护,台式机的芯片级维修,很有技术含量…

网友:
支持5楼的说法,在很多地方,台式机的饱有量还是相当大的,能占到80%,05-08年的机器很多到现在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了,这也许就是维修的大市场,即便是鸡肋,有些也得修修吧才能用。

网友:
赫赫,楼上有见地

网友:
主要因为大部分地区是在07到08年才开始以笔记本为主流的。主流的笔记本大军还没有到故障期,我这边也是以台式机为主的。

网友:
台式机现在修的费用太低,换板子的比较多。